iBM T400

楼主(2009-07-29):
发个T400的给兄弟们参考一下是什么问题?
故障:硬盘烧了,机器时点亮时点不亮,换好硬盘进系统就蓝屏,蓝屏后在点就会点不亮,喇叭报警两声。。。嘟。。嘟、把COMS放过电就能点亮。
呵呵。。。大伙分析分析时什么问题?
点不亮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不行再换一个。

网友:
ISL PWM电源控制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T400 还是T40啊 蓝屏有时也是硬件的兼容性造成的

网友:
这个机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不要乱动桥
你是装的什么系统,XP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
换硬盘,你再装个vista

网友:
请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此机进XP系统蓝屏以后,要把COMS放电才能点亮机器!!!

网友:
硬盘烧了,有可能对南桥功能有损坏!进系统蓝屏可能是南桥信号(中断等)内存读取错误,关机再开的时候,由于南桥的复位有问题,所以开机不过内存,继而报警,只要拔主板电池,让南桥重新复位就可以正常了~!这种情况个人认为是南桥故障,建议直接更换~!

网友:
发生了一个严重的硬件错误被记录COMS中

网友:
我想我还是装一个vista...让他正常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