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I845GVN检测卡从C1到60报内存不过。。。

楼主(2009-07-29):
UI845GVN检测卡从C1到60报内存不过。。。CPU供电  1.56V 内存2.48V  1.24V   请问各位从哪里修起。。。内存是好的。槽子清理过。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刷BIOS

网友:
压北桥,是不是显卡不过???

网友:
北桥的吧。

网友:
检查内存时钟打AD阻值看看

网友:
量一下内存槽旁边的排阻,看看又没有虚焊或者坏的。我以前遇到过不过内存就是排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