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看看这种模糊是哪的问题

楼主(2009-07-29):
左右模糊开了(上下是平整的),行管,高压包都换过了,聚焦也调到最好,还是不行,如图

网友:
补允,左右拉丝

网友:
尾座,视放电路,那几个电容、视放IC。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下视放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管径后面的汇聚环没有动过吧?

网友:
没有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