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机箱前置Usb不能用了

楼主(2009-07-29):
电脑前边的usb端口不能用了,后边的能用,而且前置的口连线都正常,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望各位大虾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
线插对了没    不行换个前置的接口试下

网友:
是不是两个都不能用?
可能是+5V供电保险电阻烧了?

网友:
有可能是插口坏,或者线没插好吧?

网友:
可能是前面的供电不足造成的,我的电脑以前也出去那事,不过还是给好了.它自己好的,我做的只是把前置的线做好了!

网友(2015-11-08):
查一下USB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