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跑C1,自动断电??

楼主(2009-07-29):
一块技嘉主板 GA-7VA,因内存插反损坏,拿到板一看,内存供电MOS管烧毁.DDR内存.更换一个MOS管,上电,内存电压2.57V,参考电压1.26V,但开机后,码跑到C1后,复位灯就变成常亮,然后断电.请教还有什么问题导至自动关机??插上内存也是自动关机.请教维修方法及思路??
时钟电压 1.27V!!短接绿线和地线,强制开机,不会断电,应该没有短路情况,
上假负载不断电!!

网友:
注意一下内存插槽有没有烧短路的地方

网友:
看一下91,92脚是否有3.3v..
再测开机电路和复位电路,最好自己动手先测试一下

网友:
是什么I/O芯片

网友:
这可是典型的不过内存,查查不过内存该如何修和内存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强行加电?电流多少?和正常开机比一下,你上假负载不断电? 不上内存和上内存都断电?你更换个槽子吧

网友:
我遇到过跑C1后自动断电后来查出是CPU座虚焊引起的。

网友:
有没有上内存测试?不上内存也会这样的

网友:
这样就是没有检测到内存啊,你量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正常不,供电,时钟,控制线,还数据线

网友:
上次修的那个MIS939的板子,不跑码,加焊了北桥后跑码,跑C1就断电,什么都正常。郁闷死了。 听师傅说好象是桥没加焊好了。

网友:
修好了,估计是MOS管周围烧后碳化的部份没有清理干净,有漏电,做了下清洁,再开机不断机了,上好内存正常开机!

网友:
有的主板不上内存就会议自动断电又马上开机反复如此,楼主你有没有把内存插上去试过吗?

网友:
是烧得太糊了,你没注意到还有短路吧

网友:
换根内存。或把IO换掉

网友:
可能是槽子烧坏了把

网友:
AMD换个CPU测试一下

网友:
我修过精英的是板子,是这样的情况,换个好点的内存供电管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