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想主板,测试卡跑41,然后报警,求帮助

楼主(2009-07-29):
一联想主板,有时开不起来,有时开起来后显示BIOS错误,然后就报警!上测试卡跑:41,查表知道是过不了显卡,这个是板载显卡,我另外加了一个外接显卡上去,故障现象依旧,不知道这种现象应该查什么地方?请问那位朋友知道的?指点一下好吗?谢谢!
显卡

网友:
忘记说了,这是845的主板,CPU是478针的!

网友:
这个板上用的IO是:W83697HF

网友:
刷BIOS 检查I/O 串口芯片,键盘鼠标口电路

网友:
肯定是BIOS的问题 刷BIOS或换 ol

网友:
刷个BIOS吧!估计就BIOS问题

网友:
跑41或14都是BIOS的问题 刷BIOS吧

网友:
先换内存,再刷BIOS,最后换IO

网友:
换个好点内存试下
要再不行就刷BOIS吧

网友:
内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换了IO片,现象依然!因为机子都开不起来,没办法刷BIOS呵!手上的编程器又不支持它的存贮芯片!真不知道要怎么办了,那位朋友指点一下好吗?谢谢了!

网友:
你跑41的时候你查下内存电压,我今天就修到一片内存电压不足影起跑41的。

网友:
如果说 各路电压都正常的话
刷个BIOS百分之八十可以搞定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们!内存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也打过内存的供电电压了,正常的!现在的关键是机子开不起来,无法刷BIOS!

网友:
现在开机就显示:BIOS checksum error 这就是说BIOS校验错误了。机子现在开不起来,不能用本机刷BIOS了,手上的编程器又不支持这个BIOS所用的存贮芯片(W49F002UP12B)!这种情况下要怎么办?请问那位朋友知道?教我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
肯定是BIOS的问题 刷BIOS或换 over.
上测试卡跑:41,BIOS错误.

网友:
41 是典型 的BISO错误。。呵呵。。

网友:
刷了BIOS也没用,今天我也碰到了,换IO也没用

网友:
找一个49 2M的芯片代换一个

网友:
建议直接把BIOS给换掉吧

网友:
谢谢楼主的朋友!搞定了!今天借了朋友一个编程器回来,又在网上找到了这个:MS6575E ver200 主板的BIOS文件,用一个钢丝勾子,把板上的BIOS芯片取下来插到编程器上,一路:擦除,空片校验,打开BIOS文件,写入,对比校验。然后取下来,装在主板上,接好各插头,开机,终于听到了久违的:“滴”声,OK,搞定了!再次谢谢上面的各位朋友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