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2000不开机

楼主(2009-07-29):
这两天修一台HP笔记本V2000电脑不开机故障,一接通电源待机电流0.01A,一会儿后自动加电但电源又马上保护电流掉下来,如此反复电流最高可以跳到0.2-0.3A左右,这样看来是主板有短路。拆开机器取出主板发现单片机PC97551被人家加焊过,我以为是别人修不好故意换了一个坏单片机芯片在上面,所以我就先直接把它拆下来,但主板还是一样短路,后来经过测量发现靠近电源接口的电感PL9对地阻值只有13欧,直接加电激后发现北桥ATI 200M芯片发烫,拆掉北桥后电感PL9对地阻值升高到400多欧左右;但故障依然不变,看来还有其他地方对地短路,后来测量发现MOS管PQ24漏极对地为零欧阻值,于是再次加电激,这时发现充电芯片MAX1772旁边的电容PC16和PC17严重发烫,把它们全部拆下来测量发现PC17击穿短路,然后再把PC16装回去不管PC17了,少一个滤波电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时接上电源待机电流为0.03A,测量电感PL16有5V待机电压,测量电感PL17有3.3V待机电压,测量开机开关也有3.3V电压,于是装回单片机芯片加电一试发现开机正常,马上又重做个北桥芯片上去,再装上CPU和内存试机一切正常,把整个机器装起来后进系统试机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到此为止就算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