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400eb硬盘无反应

楼主(2009-07-29):
一块WD400EB-00CPF0,通电后无任何反应.第一天正常关机.第二天就开不了了.想换一块同型号的板字.不知能换不?听说有的盘的芯片是和硬盘对应的.换了板子还要换芯片.也就是要保证换下的板子芯片是好的.不知我的这块是否也要换芯片.因为手头没板子还要去淘.要是原来的芯片要换就没必要了.也不能保证现在的芯片没烧.不是为了数据.就想修好了用用.毕竟比买块新的便宜.板子号码2060-001113-001

网友:
查查是不是零磁道坏了。低格一次先

网友:
楼主的问题都没说清楚,是加电盘不转还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就是加电没反映.不转呀.连抖一下都没有.所以怀疑是不是线路板坏了.新手上路.楼主多包涵.

网友:
不知编辑之后咋再发.新手.楼主见谅.是加电盘不转.多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