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路由器还有得救吗?

楼主(2009-07-29):
一个D-Link-DI-504路由器进不了设置界面,在登录界面输入用户名就是进不了,提示错误!当集线器用正常,复位也是一样,这样的问题有办法维修吗?

网友:
是不是没有复位好!。多试几次!

网友:
重新刷新固件应该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复位N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什么方法刷新固件呢?这个没维修过,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应该还是没有复位正确,顶住reset按钮接上电源线,十秒左右松开reset按钮~~

网友:
刷新固件要580U,业余条件下没有哦,还要动风枪,呵呵,还是找人修吧。

网友:
应该还是没有复位正确

网友:
你 看复位时   本地连接有没断开··
没断开··是没复位到的····

网友(2009-08-31):
拿去修好了,,不要多久,,给我5分钟解决,

网友:
刷一下固件就OK了.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用牙签顶内部的REST按钮,然后再抢插电源进去,都能恢复出厂设置,如果不行的话,看看运行灯闪烁是否正常?复位按钮是否接解不好。电脑最好直接连接路由器,不要经过交换机和集线器。

网友:
升级固件试试看。

网友:
输入用户名什么,在对的情况下都进不了,就说明你路由坏了。刷什么固件什么的,别想那些东西了,大动干戈,买一个才多少钱,没意思。 找个东西捅下复位键,多试几次不行就当交换机用吧,你能当集线器用我感觉你挺牛的。你网路100M,真的显示10M了吗?

网友(2009-10-29):
我也有一个雷击的,只好当交换机

网友:
十分怀疑你是否正确复位!

紧按复位键不松开  点电源开关打开路由器 在输入默认的用户名密码 就可以了~

成功了上来说一声!

网友:
十分怀疑你是否正确复位!

紧按复位键不松开  点电源开关打开路由器 在输入默认的用户名密码 就可以了~

成功了上来说一声!
引用 网友C:

D-LINK的路由好像不是这样复位的,你说的是TP-LINK的复位方法,通电情情况下按复位按钮30秒

网友:
楼上的 你仔细看看我的帖子在回复!

看下6L

网友:
刷新固件吧,要不了几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