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不能装系统,做过南桥问题依然存在

楼主(2009-07-29):
华硕Z99H
笔记本
,装不起系统,具体表现是,用GHOST,在文件安装的时候,就死机。怀疑是南桥,做过南桥,还是这个问题。请高手相助,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笔记本

网友:
显卡查了么?还有cpu风扇也看下

网友:
有看过内存。硬盘这些没呢?

网友:
内存可能性大点

网友:
硬盘检测一下有没有坏道

网友:
cpu 散热供电 显卡 硬盘 都检查下

网友:
内存,硬盘都作过测试的,没有问题。
我补充下,是安装不了引导文件。

网友:
是你的硬盘里主分区没有设为"活动"吧!
这样硬盘是引导不了的!

网友:
楼主可换个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