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基S52触发掉电

楼主(2009-07-29):
型号:benq S52
故障:开机一会掉电, 待机正常,触发一瞬间掉电, 电流跳变:0.04—0.15-0.04
思路:查各电感对地值,基本正常, 加电开机瞬间查各大电感输出电压,发现VCCP(下图1)无输出, 同时(下图2)VHCORE也无输出,查VCCP控制芯片信号发现无开启(图3)MAINON输出到SC1485芯片上开启电压,更换控制IC无效,全板量过无明显短路, 至此维修无思路, 问:今此机已拆下南北桥,注:(无南桥开机,各路电压正常情况下应该都出来吧??)

网友:
查显卡和内存看下

网友:
这位楼主老兄拆南桥来测的做法不当,检测各单元电路是否有短路,再检SB

网友:
昨晚网速不好没上到图, 现在补上

网友:
南北桥被拆了,开机南北桥都不过,也不存在什么信号检查了.

网友:
昨天我修了一个BENQ的,别人修过现象是0.01-0.15-0.01,量无短路,最后发现是IO旁边有两个脚连锡了,所以不一定供电短路才会掉电!!

网友:
笔记本本就是一个闭环系统,你南北桥都没了,就不存在各个信号的测量。就是测出来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对,开机掉电不一定是有电路没有出来才这样,也有肯能是某个地方有小的短路造成,你先把整个板子刷一遍,有可能你看不到的地方有细珠什么的都有可能,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网友:
这板子难搞啊 ,,, 只能慢慢修了。。。

网友:
修好后分享一下,谢了

网友:
你会修好的,给你加油

网友:
哗!小帅哥你这破坏就不要修了,修了N年,还是留给你未来的师付修吧。“查VCCP控制芯片信号发现无开启(图3)MAINON输出到SC1485芯片上开启电压”不ON信号你不会从别的地方拉一个信号过来吗。睇下相关电路是不是拉低信号了。飞线过来是要把脚挑来。

网友:
是和楼主开个玩笑,别在意哦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掉电的,是联想天逸200的,运行一段时间掉电,电流掉到0.12,这时还可以触发但电流到0.15就掉到0.04,让后在触发电流到0.35在掉到0.04,这样多按几次开关,最后干脆不触发了,就这样量信号电压,发现EC的171脚的电压是0.34v而不是正常的3.3v,以为是EC的问题就把EC给换了,没想到还是一样,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