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什么是PWM

楼主(2009-07-29):
请问一下,什么是PWM.谢谢

网友:
http://www.baidu.com/baidu?tn=so ... A%B2%C3%B4%CA%C7PWM

楼主有个人电脑吧,把百度或者google设置成主页,遇到问题先搜索,或许能最快知道答案

网友:
随便点了一个搜索结果,你参考下:
http://hi.baidu.com/lk0688/blog/ ... d7e3cd39db4905.html

网友(2014-04-27):
这问题问的好啊,,,,就是PWM脉宽信号

网友:
pwm脉宽调制,学会电子基础,场效应管什么的,pwm电路,就能看懂了,很简单的,

网友:
cpu供电电路就是此原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2014-12-19):
脉冲调宽电路

网友:
充放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