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幅不足,不可调。(老问题了,大家帮分析下)

楼主(2009-07-29):
一台HPC 1769O的彩显,故障是:部分区域发红(消磁解决了),关机不能消亮点(G1上C670滤波电容变质),最头痛的是行幅不足,且不能调,二次电源正常(65V升到110V),TIP122也是好的,电压为B极0。9V,C极34V(偏高),E地,从行场扫描IC到TIP122 B极这一路上的元件我都查过,都好的,那个双向的阻尼管也换过了,行管也换了,还是不行,郁闷呀,附图:

网友:
检查CS电路,行幅调整管

网友:
行幅调整管的C极电压一般为17-20V左右,楼主描述的C极电压有点高,仔细检查高的原因,C极有一电阻接阻尼管中点,该电阻容变值,查一下。

网友:
HPC(深圳惠浦电子)系列,出现这样的问题,最好的办法进入工厂模式调整或重新写ROM,看看是否软件引起的故障。你在写之前备份原程序,防止上传的资料有误。给你五个一起包

HPC(深圳惠浦电子)系列.rar

网友:
回楼上的,行幅调整管的C极到阻尼管中点之间没有电阻,只有一个电感,加一个100V 105J的电容,这个电容是好的,当我换上一个250V654J的电容了以后,行幅又太宽,但也不能调,我想会不会是S校正电路的问题影响的

网友:
电感容易发热,外皮是否脱开,这个电感易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告诉我HPC如何进入工厂模式吗?

网友:
电感是好的

网友:
以前修过,型号记不清,尝试过进工厂模式,怎么弄死活也没进。你如果写了程序,行幅没有变化或变化好小,就是扫描板有问题。
B+电压控制    当行频发产变化时,为了保持行幅的稳定。二次电源输出的B+电压就需要随行频的变化而变化。自动控制方式:当设置的显示模式使行频下降,引起行输出变压器T501各个绕组上的脉冲电压升高时,T50l⑤-⑦绕组上升高的行逆程脉冲经R5ll限流、D509整流获得的取样电压升高。该电压经R506、R505、R211取样后,再经R504使IC401⑤脚输入控制电压升高,经IC401内的误差放大器放大,再与④脚输入的锯齿波比较后,致使IC401⑥脚输出的激励脉冲的占空比减小,开关管0402导通时间缩短,最终使B+电压下降到规定值,确保T501在不同行频产生的高压稳定。行频上升时控制过程相反。IC401④脚上的锯齿波比较信号是由12V电压经R409、C406积分获得。该电路还具有稳压控制功能,具体的控制过程与上述原理相同。手动控制方式:需要增大行幅时,微处理器IC201的行幅控制端(22)脚输出的控制信号的占空比增大,经R212、C210低通滤波获得的电压增大。该电压通过R505、R504使IC401⑤脚输入的电压升高,与IC401④脚输入的锯齿波脉冲比较,从而控制⑥脚脉冲占空比,以达到设定值。需要减小行幅时控制过程相反。
以上请你对型号,仅供参考。

网友:
彩云科技 ,你发给我的BIOS我都一个个试写过了,都不能显示呀(黑屏),我现在只能这么办了,如下图:

网友:
将B+电压滤波电容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