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V,主板在未点亮的情况下反复重启

楼主(2009-07-29):
加电间隔2秒反复重启,强制开机亦点不亮,测试卡C1-XX-C0,循环出现。

网友:
查IO和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放过电没,查看跳线,摸摸I/O和桥温度正常不正常

网友:
清理一下U座和内存槽

网友:
放过电了,U座没清理,不会清理,内存插槽清理了,IO不热,桥也不热,没有热的地方。

网友:
你不考虑先刷BIOS 吗,这个问题我见过,就是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
你是不是按开机键才开的机啊,你可以把开机线拔出,用金属物点亮,看看能不 能开 如果能开说明 开关短路了

网友:
芯片坏并不是一定会发热!

检查内存基本工作条件,如果正常,刷BIOS;直接更换一下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