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P4PE-X TE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9-07-29):
一块华硕P4PE-X TE主板通电点亮跑码到C0后不跑, (此板不装U点亮会发出连续的报警声)更换内存.IO芯片.BIOS芯片都无效 ,最后更换ASUS主板专用控制芯片U18:ASB100-A后此板修复正常.(后来把原来的IO芯片U28:IT8708F-A焊回,点知跑码到01停住了 ,原来的IO芯片也坏了,想不明白会同时损坏两块芯片)

网友:
触发电路引起,两个同时坏的。

网友:
修这种电路还真需要点耐心,佩服

网友(2009-10-29):
不过这种情况不是多好修的,要有耐心和经验

网友(2010-06-26):
I/O应该是好的。。 是不是风枪温度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