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昂达N61G主板通电点亮不跑码

楼主(2009-07-29):
一块昂达N61G主板通电点亮不跑码,用万用表测得北桥供电L7处的电压只有0.9V左右,正常应该为1.2V,更换北桥供电集成U13:RT9202后些板修复正常.
因为之前也接过这块板子,也是坏RT9202,这应该是这块板的通病

网友(点评):
好经验,记下了!

网友:
会学主板的,,早就知道这个通痛了,,现在说,,,太迟了吧

网友:
北桥供电管也会出问题。

网友:
我有一块同样的主板,用长城电源可以带起,用其它电源均带不起来,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且先试试

网友:
我的都修了 N片了,都发过贴是通病了 ,还是没多少人知道!

网友:
北桥供电管也会出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毛病

网友:
现在就不是RT9202的问题啦···如果电容爆的多的话,北桥虚焊!···加焊。OK

网友:
哈哈,对于不跑马,首先想到CPU供电的三大条件,一从CPU主供电先开始。这是维修员第一反应就应该想到的

网友:
我是个刚刚开始学修主板的人
请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2009-09-08):
此板北桥电压是0。9V。但是我焊了北桥,也换了9202有时电压正常,但是不跑马,。而且还会烧MOS

网友:
此板北桥电压是0。9V。但是我焊了北桥,也换了9202有时电压正常,但是不跑马,。而且还会烧MOS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桥没做好/

网友(2009-10-29):
不过也是经验吗,收下了

网友(2012-05-04):
嘿,自己不会的就先收藏了

网友:
如果遇到供电不足压的,而附近又有RT9202,RT9214,RT8105等芯片的板子,多考虑一下这些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