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VID电压不对会导致电源IC控制电压为零吗

楼主(2009-07-29):
很奇怪的现象,开机挡00,查CPU的供电是0V,最后发供电管的控制电压为0,量VID角和正常的不太一样,请问就一个VID识别脚就能够导致CPU供电为0吗,有点搞不懂,
cpu
cpu供电

网友:
是通过CPU短接VID脚来控制核心电压输出的,

网友:
首先排除电源IC坏的可能,查电源IC供电,换掉试试!!!

网友:
VID信号直接影响VC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