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自动重起和开机掉电,还有自动关机一般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7-29):
郁闷,在厂里修的板大多是自动重起,自动关机,还有就是开机掉电的问题多, 开机掉电一般是不是CPU供电的问题啊,有了解的快来帮帮忙呀 ,这些问题在量电压好象都是正常的,就是找不到问题的所在,请高手指点呀

网友:
有可能的啊
也有可能是芯片的散热问题吧

网友:
这种是不太好搞!!重点在"电容 时钟"这两方面!!!当然如果是散热是比较容易发现的!!

网友:
你能在厂搞修理,好运气。

网友:
本人杂修主板N个年头了,这种问题一般出现的最多的就是本人加焊北桥后,客户用了没有多久又拿过来返修,毛病就跟你说的一个样,自动断电,蓝屏,哇靠!老子试了很久才得出是自己的桥没做好,不过还好本人一向是同故障保修,客户刚拿过来的开不了机的没显示,哈哈。。。带过!换板照样收钱一分不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你够黑的,这方面还得跟你 学习呀,可是我是在厂里修的,必须得搞定哦,能不能在请教下,为什么会上北桥的问题引起 的

网友:
是不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