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开机的BIOS代换到跑乱码的主板结果不开机了

楼主(2009-07-29):
今天的一块板开机跑乱码,我怀疑是BIOS  的问题,用一块一样的都正常的主板的BIOS代换的上面,还是乱码,我在把这个BIOS换回那快好的板上结果这快板也跑乱码了 ,哈哈 还真是郁闷,该不会是 我在吹的时候把他吹坏了 把,好象能把BIOS 吹坏的可能不大 啊,还是 有别的原因,请各位指点

网友:
那你就得刷两个BIOS了

网友:
哦哦,扣掉电池,查查外围电路,有无坏件,有可能是桥的事情

网友:
我不发表任何意见,呵呵

网友:
1.焊接部好。 2。BIOS被你吹坏了,3把旁边的元件吹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