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后十秒自动断电,不插小四针是不掉电,是不是软击穿

楼主(2009-07-29):
各位,开机开机后十秒自动断电,不插小四针是不掉电,是不是高低管软击穿,还是回有什么原因,CPU供电是偏低,我好象找不到其他的理由 啊  ,北桥短路好象不会造成自动关机把 ,不上电是测高低管是正常的,各位有经验请问我 的思路是不是 对的 ?

网友:
上下管短路或电源IC短路当的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下管在不通电地情况下是正常的呀,电源IC短路怎么回造成掉电呀

网友:
是上下管的问题吧
测一下CPU核心供电吧
只是建议啊
应该是的吧

网友:
除了场管还有电源IC须要12V直接供电!!!北桥坏也是可能的,北桥的一些电压也是CPU供电过去的!!!

网友:
把上下管全换了再试试啊
还有驱动IC
还不行就可能是NB北桥了

网友:
短路绿线,强迫开机,如不能开机,就有短路。如能开机,测各路电压是否正常。然后排除。

网友:
看一下CPU核心供电吧
应该是那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北桥问题 应该是CPU供电问题  重点查高低端管  和电源IC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U座的问题呢,开机十秒,跑什么码了?

网友:
管有问题,控制级电压过高,保护,自动关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跑乱码呀大哥,怎么办呀?

网友:
你是不是在工厂里修的啊!你看下板上个电压正常不,还有就是电压IC本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