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新买的Kingston G2 2G U盘找不到主控芯片

楼主(2009-07-29):
用ChipGenius看到的是这个
找了很多这个型号的量产工具都不行, 检测不到U盘的, 一般正常的使用也没什么问题的。 大概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芯片

网友:
看看主控上的型号不就知道了么?
按那个型号找相应的量产呗

网友:
拆了 还有保么, 好像不是很好拆 , 是个伸缩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