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的CRT开机进入桌面后屏幕显示很窄

楼主(2009-07-29):
我这里 有个TCL的CRT。开机进入桌面后屏幕显示很窄,我调试屏幕,上下可以调好,可以调到边上。 就是左右不能动。数字可以从0到100,屏幕左右就是调不动。其他的功能有些可以用。比如消磁可以用。请问这个怎么修啊?现在我还没动它,还在别人那里放到的。等待解决。。。。。

网友:
水平方向的叫行幅。检查相关电路。

网友:
查行幅电路,就是TIP122或者D2608的外围电路

网友:
调刷新率到最高85HZ,如果变窄加剧,那么二次电路一般没工作了。

网友:
在确认电源电压正常的情况,一,确认二次电压是否正常,二是行幅调节电路!

网友:
我去好好检查看看后再说。有可能搞得起哦

网友:
今天搞了半天。还是没搞起。好象二次电压都不正常。

网友:
我今天请了个高手来指点,修好了。行管旁边有个电阻坏了。

网友:
查行幅电路,有虚汗的地方

网友:
查一下行副电路,再看一看有没有暴电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