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ECC和普通条有什么区别,可以互代换吗?

楼主(2009-07-30):
ECC和普通条有什么区别,可以互代换吗?

网友:
ecc内存会比普通内存多1颗颗粒(若是*8颗粒,单面,双面就多2颗),用于ECC功能,ECC内存要用在支持ECC的主板上,否则和普通内存没区别。

网友:
你说的是用条子代换还是用它们上面的颗粒相互代换?ECC的内存就是带有自动校验和排错并安排出现不良位元的数据到备用颗粒上去的功能。最大减少因颗粒的不良所导致的数据丢失。所以ECC内在用在什么板上都能开机并使用(只要同一代产品),但是若主板本身不带ECC或是没有开启ECC,那么ECC内存用在上面和普通的没什么两样。颗粒只要容量位宽一样都可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