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230打印机缺色的维修

楼主(2009-07-30):
自己用的一台爱普生230打印机,更换主板后出现缺黄色。
由于使用连供,可以判定不会是因为缺少墨水的原因,还有就是在墨盒上用针头能抽出黄色的墨水出来。这样就更加判断不是缺少墨水的原因。
用自己本身的软件进行冲洗喷头,发现不管怎么冲洗,打印6色线条的时候,黄色是一点色彩都没出现,由此判断应该是电路问题,不是会是喷头问题,原因有2:如果是喷头问题,那么多少是应该有点颜色的;二,喷头的内部结构比较严谨,除非有一个可能是烧坏芯片了;但是根据爱普生这个机器的设计原理,它会在打印之前会检测墨水的多少,而这个多少是墨盒上的那个芯片来控制,怀疑这个芯片坏了,取一个兼容墨盒上的黄色墨盒芯片更换上去,打印6个基色,黄色出来了。问题由此解决。

所以希望使用230或210或290系列机器的朋友,出现缺色的时候,你要根据缺色的程度,也就是说有无来判断问题大致出在哪个地方。

顺便问一下,我的230机器,更换210机器上的主板后(喷头是230 的,主板是210 的),在控制面板中,选择打印机后,以前那个墨水容量监视是正常的,可以看见6色墨水大致容量,现在却是灰色的,什么都看不到,但是可以打印,驱动也卸载过重新安装了,所以求高手指点一下,出现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

网友:
搞那么 一大堆话 干嘛  打印头 堵头了 清洗一下 是手动的 用热水用针桶一个软导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