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945 开机电源保护

楼主(2009-07-30):
一片梅捷945的板子
拿到手里的,观察发现,电源4PIN 12V接口明显烧焦了
首先跟换4PIN 12V接口
上假负载,测试上电·
短接POW 约1秒立马掉电,分析有短路的现象存在
因为4PIN接口都是用来给CPU提供电压的·所以逐一检查PWM电路的MOS,因为板子比较新 且电容看上去也很健康
在这里就没对电容进行检查,封闭式电感也一样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检查了电感
没发现什么问题,想跑线来着 可一看12PIN接口 通过一个贴片电容,过孔出来就没影子了
郁闷·(新手 不大会跑线),感觉这线是过孔到板子中间去了·而不是过孔到板底,郁闷
逐上Q找到中秋饼子哥·(他老人家在夜里12点多了也还没睡觉···)

他老人家说 往下思路有2(我的理解)
1 板子PCB短路了(短路部分也可能在中间层)
2 则是 为考电路(VCORE)

有了老大指导后又到咱亲爱的坛子里寻找看了看相关帖子,
有了下维修思路后 首先拆了758232无效,接着拆了所有的U供电的MOS还是无效
最后在拆RT9245 后 保护消失了· 呼呼 开心·
顺便把拆了的MOS ,一个一个进行测量 确定没问题后 ,将 MOS全部装回去···
上电测试OK 没有短路保护,后在把75232装回,OK也没保护
剩下的就是9245A了 现在手上没这片子
回头去基地买点··
呵呵···

网友:
修主板思路就是要清晰,不能盲目的修,顶你

网友:
请问RT9245A是什么芯片?是电源IC么?

网友:
排除打法啊 。。。

网友:
新手就是这样了成为高手的,呵呵。。。努力。。。

网友:
虽然有点盲人摸象,解决问题为第一,支持你一下了。我改天也要像你这样多动动手。

网友:
呵呵 谢谢楼上的朋友鼓励··虫子你也来了·额·
加油哦··
回4楼的朋友
RT9245A就是电源IC,作用是来控制MOS道通顺序和占空比什么的·(伟大的中秋饼子哥是这么说的)

网友:
修板子思路清了,就觉的维修也一种快乐的事。否则就是一种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