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雷击问题

楼主(2009-07-30):
众成845gv的主板遭雷击了,可以开机而且可以装系统,就是pci插槽插上网卡就死机不进系统,网卡被激坏,换了新的网卡。就是pci不插东西可以进系统,请教高手这是什么原因,是南桥的问题吗?

网友:
雷击的问题很麻烦。换南桥不行的话,放弃吧。

网友:
主板集成有网卡的要拆了集成的才可以进,

网友:
时钟和南桥,有条件换个试试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集成网卡被雷击了.我没有吹下芯片,直接用了一个独立网卡,用了老是死机,吹下坏的芯片以后就一直正常

网友:
网卡有南桥来控制,雷击坏网卡,也可能连带把南桥内部控制网卡的部分电路烧坏,换个南桥应该就好了

网友:
前两天我的电脑也被雷劈了。网卡声卡都坏了。网卡不是集成的。换了网卡就可以。声卡芯片换片OK

网友:
这种问题都是吹南桥啦,雷击的板子,南桥很容易不稳定的,还是吹SU1好啦

网友:
拆下集成的网卡,再插上独立的网卡就好了。

网友:
南桥坏的不多,但也有。一般多是集成网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