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PE,没复位,没CPU电压。。。。。。

楼主(2009-07-30):
嗨!@@ 大家好,一片精英845PE,没复位,没CPU电压。。。。。。
桥供电都正常。内存电压也正常,不知道那里有问题。。。请教各位师傅帮忙。。。。。

网友:
没有CPU电压先修CPU电压出来,上管是没问题的了,看下下管有无问题,都没问题就换个电源IC,

网友:
电源IC 换了几个还是没电压。。。。。IC都是拆机的要不都是坏的。。

网友:
看看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没CPU电压是指上U没有还是不上U没有啊.  上个U在量下多少???

网友:
先换电源IC和场管

网友:
什么板都是先有电压,时钟才有复位。每个IC都是有工作条件的。供电够了 才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