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移动硬盘机密数据

楼主(2009-07-30):
拯救移动硬盘机密数据
一、客户主述:
    移动硬盘外借一段时间后,回来后,移动硬盘插入电脑,什么也没有。她本人是分的两个区,至于后来是分的几个区就不知道了,移动硬盘里面有大量的医学临床和帐目数据,还有专题论文,对她来说是机密数据。
二、上机检测:
    如客户描述,移动硬盘插入电脑,可以听见电机正常运转,同时查看设备管理器,发现是一块日立80GB的硬盘,可是在我的电脑中看不到任何分区,在管理中也看不到硬盘的影子,初步判断为硬盘的MBR或者分区表出现问题。
三、维修进行:
     知道了问题的所在,就好对症下药了,于是把经常用的维修软件拿了出来,比如ER、PQ、DM、DG、PC3000,可是没有一样能找到硬盘,我纳闷了。一天下来没有任何结果。
    晚上,把移动硬盘带回家,拆开盘盒,取出小硬盘,通过转接口接到IDE接口,用维修启动光盘,进入DISKGEN,查看硬盘,可以看到硬盘确实是分了两个区,可是检查分区信息,明显看到分区表损坏,通过重写MBR,重建分区表,存盘退出,重新启动到WIN界面,还是没有任何分区信息,没有任何数据,感觉是不是出现了什么差错,可是仔细检查没有发现任何错误。
    于是再次重新启动进入DISKGEN,一气之下,先记下了分区信息的柱面数和大小,然后把两个分区全部删除,存盘退出。
     启动到WIN界面,用DiskGenius自动寻找功能查找分区,果然找到了三个分区,大小分别为19.3GB,20GB,32GB,不保存,直接从19.3GB分区中查找被删除或格式化的文件,找到了大约16GB的数据,全是客户需要的机密数据,保存到了一个新的硬盘上。
     再到另外两个分区进行查看,没有找到任何数据,经询问数据全在第一个分区,OK。
     完工,看看时间,已经是7月30日凌晨2点,至此,历时24小时的恢复工作结束。

                                                          使者之剑于山东省
                                                          2009年7月30日

网友:

启动到WIN界面,用DiskGenius自动寻找功能查找分区,果然找到了三个分区,大小分别为19.3GB,20GB,32GB,不保存,直接从19.3GB分区中查找被删除或格式化的文件

请问这个时候用的什么软件?多谢

网友:
一般不建议直接在原盘上做
在镜像上做稳妥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