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显存定位的方法

楼主(2009-07-30):
现在的PCI-E 的显卡多了起来,显存都是BGA芯片,老式的AGP显卡显存可以用短路来定位,但现在的BGA芯片的显存用什么方法定位?知道的能说说吗?

网友:
刮线或拆下来都可以

网友:
谢谢版主及时回复,拆下来不可能了,没我钢网和钢珠,只有用刮线法了。

网友:
刮线最好,

网友:
呵呵  pci-e  显卡  虽然花花样蛮多但  大多定位

都是相同的 千篇一律

网友:
我觉得PCI E的显卡。就是在焊接上面要求高一些。。其实维修起来。。比440时代还简单一点。。

网友:
不是吧?乱码!!.新诚达大哥可不要封我ID呀.呵呵......在我的实际维修过程中.我是很少去考虑显存定位的事情.我们可这样去想.现在GPU的性能是提高了.可是发热量也是相当的可观呀!!特别是那些所谓的静音版,GPU空焊的十有八九,只要大家有条件做BGA的兄弟加焊或者重做GPU就好了.不要走弯路.

网友:
不是吧?乱码!!.新诚达大哥可不要封我ID呀.呵呵......在我的实际维修过程中.我是很少去考虑显存定位的事情.我们可这样去想.现在GPU的性能是提高了.可是发热量也是相当的可观呀!!特别是那些所谓的静音版,GPU空焊的十有 ...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朋友说的也对。。加焊就能好!!!

 不过话说回来,对于有设备的维修员来说可以,要想成为真正的专业级维修显卡还是需要过硬的理论与经验的。

网友:
模糊维修法,越搞越糊。

网友:
本人新手,请问下刮线定位,是刮哪个线呢?

网友(2009-08-31):
刚网植球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搞定的事,我尝试几次多失败了,正在学习中!

网友:
大部份是做植球,加焊用不几天了

网友:
看了很多,那子里面糊涂了!差距太大了

网友:
植珠的话看什么卡了,过保的也不值那个钱吧,40块钱要植珠的话真的是鸡肋了,食之无肉弃之有味,我的是土炮,不是高手,所以植珠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