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硕A7V600-X的问题。

楼主(2009-07-30):
有一主板,华硕A7V600-X,上了AMD AthlonXP 2600+,威刚PC333 DDR 256m*2内存,显卡是NVIDIA GeForce4 MX 4000,加电后,主板灯亮,CPU工作,但显示器无显示,无内存报警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专业解答一下。谢谢!
华硕
cpu
显卡

网友:
你肯定CPU工作了,那么接下来就内存·显卡,一步一步查啊。量其电压是否正常。金手子·槽子干净不。

网友:
这样你还没确定是主板问题,你先排除CPU内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