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联想410M

楼主(2009-07-30):
接一联想410M,接电源适配器不开机,用电池可以开机。怀疑保付隔离电路坏了,如下图,电源适配器进来经过PL27,PL18后,经二极管PD18,17后,得到19V电压,在PQ56上S级上有19V电压,D级没有了,G级19V,说明此MOS管关闭了,测量PQ56和PQ55复合管,完好。驱动PQ55复合管的PQ61也是好的,没招了,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那个1632的第23角有5V
但是7,28角没有3V 5V 是怎么回事

网友:
接一联想410M,接电源适配器不开机,用电池可以开机。怀疑保付隔离电路坏了,如下图,电源适配器进来经过PL27,PL18后,经二极管PD18,17后,得到19V电压,在PQ56上S级上有19V电压,D级没有了,G级19V,说明此MOS管关闭了 ...
引用 网友A:

你是涪陵哪点的哦!这个机器拿到我们这里来修过的哦!

网友:
楼上你是那里的,不会是联想维修站的吧,呵呵呵。这本是联想的,没有2楼说的那个1632。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已修复,MAX 8724E坏了。PU5的11脚没得ACOK输出,更换MAX8724E试机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