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加CUP无电压

楼主(2009-07-30):
我这里有一块845杂牌主板电源IC是6916加CUP就没电压加负载就有,其它电压都正常电源IC换过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请同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加CPU上去,再测下VID电压,看正不正常

网友:
VID电压是什么控制啊?

网友:
再把场管换掉

网友:
你那座子是不是BGA的。你看下座子怎么样了

网友:
换个IO 试试。

网友:
是不是CPU针脚扩孔,查一下VID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