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 跑49D2

楼主(2009-07-30):
T30 的,加电不开机,测试卡跑49 D2,更换C597,显卡都无效。测各电压都有。哪位高手遇到过的,帮忙指点一下啊!
不开机
显卡

网友:
内存不过吧.......

网友:
2F 38代码已经过了,然后就是49 D2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跑49是显卡没有读到 有得是PCI控制芯片故障

网友:
PCI控制芯片也会引起?我试试。谢谢!

网友:
好了! 还真是PCI 控制芯片的问题,摘掉就好了。
非常感谢 lzq0313 得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