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20显示后速度慢

楼主(2009-07-30):
有时能正常进系统,有时就在 HP的LOGO处卡死,要等好久才能进系统,请问高手有什么绝招

网友:
是不是认不到光驱?

网友:
为什么不重做南桥,做了100%好的,

网友:
先恢复一下BIOS默认值试一下

网友:
是南桥虚了,做了就好,只不过带胶不好做

网友:
认到光驱, 做南桥 好了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这样故障,装个系统要一个钟

网友:
我这里也哟台,不能进BIOOS,就是下不去,也没有死机,南桥,北桥都加焊过,还一样,急急!

网友(2009-09-17):
我这里有一台开机不显示这的  电压供电都正常 加焊北桥还是一样电流在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