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把内存检测过就死机

楼主(2009-07-30):
今天接的技嘉8ie2004  478的接口,开机刚把内存检测过就死机,北桥和cpu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6欧,去掉cpu后正常,换了好的cpu还是一样,请问哈是北桥的问题还是板子内部出了问题啊.mos管都换了好的了

网友:
刷个BIOS,加焊NB

网友:
可能哪里有电容漏电

网友:
问题 已经解决了,内存电压过低,发现一二极管焊反了,开始没跑线路,还有就是2楼说的北桥加焊,呵呵谢谢大家哈

网友:
搞修理的仔细是关键

网友:
你们都有bga家焊机吗,还是用风枪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