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主板cmos3针跳线的第一针电压问题?

楼主(2009-07-30):
请教大虾cmos3针跳线的第一针电压有时是11V,正常范围应是多少?可能会造成什么故障?

网友:
正常3.3V,由COMS,和1117提供,后果是南桥挂!!!不过不太可能那么高的电压的!!就算1117短路也才5V啊!!!

网友:
2# 子小龙

网友:
我的华擎主板就是这样,我测过主板电池旁的一个双2及管两输入脚一个是电池的3.0v,还有一个是1117提供的3.7v但输出有是是3.7,有时是8,9,10,11。该主板会随机的关机,并要重擦电源线再可点亮,但过会又会突然关机,是否和这个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