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掉电

楼主(2009-07-30):
小弟有款宏碁2420的机器触发跑过内存掉电,偶尔可以点量但是也会掉电,望哪位有经验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是北桥空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待机也很不正常~~

网友:
可能加焊一下CPU管理IC看看

网友:
看来要做BGA了,换个北桥看看怎么样

网友:
待机也很不正常?楼主能不能说清楚点,怎么个不正常?有短路?

网友:
先加焊IC不行就做显卡集成的就是北桥看看

网友:
估计北桥的问题最大

网友:
谢谢朋友们的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待机时有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