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0M 报0175错, 不是ADP3421的问题

楼主(2009-07-30):
接一台A20M,开机电流到2A,偶尔能亮屏但很快就死机。换CPU电流正常,但报0175错。于是用0175工具刷码片数据,可以开机进系统了,问题解决了!随后烤机不到半小时,死机,再开机,又报0175,郁闷啊。查网上资料说这是A20M的通病,一般是U供电的ADP3412和3410的问题。于是仔细检测U供电,测波形,最后认为不是U供电的问题。再反复观察和实验,判断可能北桥虚焊,加焊后刷0175,烤机3小时都没有问题,终于根治了。结论:不要盲目以为通病就动手,弄不好扩大故障就不好办了,再说手里没有芯片的话,订芯片的时间也蛮长的。

网友:
我修的一次是一个电感不行引起的。

网友:
0175以前碰到过,今天又多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