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主板上旧CPU问题

楼主(2009-07-30):
单位电脑维护,老主板坏了,我换了块双敏UG31MX主板,但是无法点亮,他的CPU是奔4 3.0的,我以为是主板不支持这U,但是打电话给双敏客服说是外频800M的CPU都能支持,我查了查P4 3.0的U是800外频的,但是他电源是20针的老电源,要么可能就是电源带不动这块板子,现在手头没电源和CPU,望各位大大赐教~~~~~我现在无法判断是电源问题还是CPU问题

网友:
你以前板子什么型号的?多数是不支持,我见过不支持的,一般最后只有换945的了

网友:
你以前的是20针电源,新主板是24针接口的话要买个20转24的电源转换线

网友:
以前是965GV的~~~~~~

网友:
这板用不了你那CPU    G31只能上CORE核心的CPU   你买945就可以。。不关电源的事。

网友:
版主大哥现在也找不到945了,最低就是G31了,最维护真是麻烦啊

网友:
我用过杰微G31的主板能上P43。0的CPU

网友:
现在的杂牌板子支持的,或者找旧的

网友:
G31应该支持Pd的U吧

网友:
G31支持双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