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s-m/s一点经验分享

楼主(2009-07-30):
故障黑屏,上电测试CPU,内存供电没有发现异常,各时钟信号正常,上U死活不跑码,刷BIOS故障还是一样,压桥也没有用,像这样的杂证听说用水洗比较有效,不管了撒上洗衣粉,边冲水边刷,真干净,在太阳下晒两天,上U测试好了,呵呵!!!!!!

网友:
哈哈是不是哦,真的主板可以用水洗吗,没试过,

网友:
有可能明天就坏!

网友:
严格说不算是经验
死马当活马医的弄法。

网友:
楼主说的情况,我遇到过的,客户的机器,本来是蓝屏,我接光驱准备装系统,结果显示文件ERROR,连碟都报错。下硬盘回家装的系统,一装上也报错,搞半天,进系统,自动关机,干脆拿回家,做了彻底的清灰,好了。郁闷,不过还好,有钱收的。有时乱七八糟的问题,我一般是先清灰的。还有一次是PCI脏了,用酒精刷了好久,板上有明显的脏乱。

网友:
哈哈  像这样的问题经常有的  今天就接2台机器 客户说一台被雷劈啦 一台不亮啦2    经我清理完灰好啦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