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不充电,电池是新的

楼主(2009-07-30):
上适配器可以开机,电池电量0%,一个红叉,测电池的SDATA/SCLK有数据波与MAX8731/MCE5004通信,换过MAX8731,ACAV IN上适配器有高电平,电池正极有11。1V电压

网友:
进系统先看看,在换个电源适配器,然后查主板电压

网友:
DEll 用可调电源是不会充电的哟,得用机器电源

网友:
是吗?用可调电源不能充电吗,不会吧,一般都可以充电的呀

网友:
DELL原装适配器有一个检测脚哦,可调电源没有哦

网友:
啊是这么回事啊,学习了 呵呵

网友:
你的适配器是否是原装的

网友:
控制电池充电通讯是有EC来完成的,不是充电IC

网友:
顺着适配器中间那根针的线路往EC查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电池不充电 但电池再查上适配器的时候,电池指示灯是闪二次红色充电信号 一次绿色信号, 但是电池是一点电也没充上,但客户来的时候是有电的 放在我这里给换了个高压板,再放上电池就这样了,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我晕啊 那是DEll 用可调电源是不会充电的哟,得用机器电源
看来你们对dell还是不了解

网友:
恩 可定电源适配器有问题啊
我的就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