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谈谈BGA除胶方法

楼主(2009-07-30):
说说大家是用什方法来除去BGA的封装胶,我一般是用风枪加热来除胶,但效果不好,听说有除胶水,没用过,不知好坏,大家说说还有什么除胶的方法

网友:
我们知道reball

网友:
除胶液没作用的,一瓶50,用了跟没用一样!

网友:
我也听说去胶水不好用所以一直都没有去尝试。

网友:
没什么办法呀,我都是用刀片一点一点的刮的。

网友:
我们都是用热风枪效果还行。我是觉得

网友:
我看了有很多师傅一般都 是先加热   然后 再轻轻一搞就掉了

网友:
我在为此而烦恼,我们在修一款工控机主板北桥时因为除胶一次掉十几个点,虽然可以补上,但提心吊胆的感觉太可怕了。

网友:
维修专家 除了十几个点 是焊盘的点吗?那要怎么补上?

网友:
要除胶只能用加热的办法,还是用专业设备靠得住些。没条件的只能搞个预热台底部加热,再在上面加热,一定要等到完全融化了再摘桥,掌握好温度这是关键,不然掉焊盘了伤脑筋啊!

网友:
之前做t61显卡 暴显存  做显存又把南桥暴了  从那以后我看见带胶的 桥片在一块的 都要深吸一口气啊

网友:
除胶水不好用,用风枪加热跳开就行了

网友:
我前两天遇到一块华硕A8SC的板子做北桥拿下来掉了5个点,气死我了,没有想到好的办法

网友:
这个还真的不好搞....用好点的BGA机器好一些...除胶慢慢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