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398主板刷新BIOS问题

楼主(2009-07-30):
MS-6398主板刷新BIOS问题
我想刷BIOS,可是刷新软件提示BIOS写入失败,请问在哪打开BIOS的写保护?或是在主板哪个跳线设置有BIOS的写保护?
还有一个事就是PCI槽好像都不能用?我装网卡上去没提示找到硬件,网卡是好的,换了所有的槽都不行。重新装系统看到有本地连接,本地连接是断开的,插上网线也一样,禁止本地连接再启用,本地连接就消失了,请问这是不是主板PCI槽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
1:专业维修人员都用编程器刷BIOS,不存在你说的那种问题
2:PCI设备有问题,不光是BIOS的问题。南桥故障也有可能

网友:
你自己看下槽子有没短路,信号是不是好的

网友:
槽太脏或NB虚汗,刷BIOS用编程器,用软件很难刷,也很可能刷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