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显示器一会亮一会不亮!!!

楼主(2009-07-30):
我遇到一台显示器牌子为WESCOM,型号W770FH,开机后要拍一下才会显示,再拍一下又黑屏,再拍有亮......请问一下这是什么问题,由于经常搞主机,显示器搞的少,不是很懂,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有元件虚焊

网友:
应该是板子上的吧?可能是行的问题吗?

网友:
长城代工的.视放板很容易虚焊.

网友:
视放板有虚焊.再不行几高压冒取下来用电吹风吹热.再试一试吧

网友:
太简单了一把电烙铁就能搞掂

网友:
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释放板虚焊拉,你可以先补焊,然后在看有问题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