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开机花屏没有图像,有几条红的竖线.

楼主(2009-07-30):
大家好,本人今天修到一台明基FP71G+开机花屏,更换了一个代用驱动板,也还是一样的.后来把屏的主芯片重新加焊了,开机白屏,测量5V电压有,不知道接下该怎么修.有没有屏的
电路图
.还有就是主板会不会造成这种故障.谢谢!
芯片

网友:
更换屏显主芯片看看

网友:
可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屏IC被你焊短路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