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G自动关机

楼主(2009-07-30):
我今天收到一块ONDA,N61G主板,开机半个小时,有时一个小时就自动关机,我换了IO,加焊北桥都一样,请大家比点意见,多谢

网友:
ONDA,N61G主板,开机半个小时,有时一个小时就自动关机,我换了IO.
朋友,不是I/O问题了。可能是3V或者是5V短路。你仔细量一量三极管。微短造成的。

网友:
很大可能的电源IC不良或散热不好导致

网友:
多谢大家,我再查下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CPU供电管子软击穿,或者是北桥内部轻微短路

网友:
看看电解电容有没有鼓包的,刷个稳定版本的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