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冠捷显示器,出现+5v和12v输出偏高

楼主(2009-07-30):
今天遇到一台显示器,使用的ic为ld7575ps,不加电无输出,更换ic以后出现奇怪故障,输出+7v和+24v,我没有敢上驱动板,估计一上就会烧,于是我在更换开关管q,无效,测量ic中的vcc输出在12v到24v跳变,并且,开关管上的一个稳压二极管没有电压,更换二极管也无效,请协助判断谢谢

网友:
应该是你的数字表欠电了吧,那样测试电压偏高。你看下你测试的7V电压是不是稳,如果稳的情况下,可能会是你的表有问题了。 如果表没问题,可以怀疑所换芯片是否不良或者取样电路即芯片外围电路有电阻变值,或者开关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
我换了万用表,确定不是万用表的问题,并且发现有这样一个问题,断电以后电压立刻消失,不用释放电容上的电荷。

网友:
次级电压高能与开关管有关?没有听说过。断电后电压立即消失?这要看实际情况,有没有负载电阻?

网友:
呵呵!反馈回路有问题的,这种机器的电源板空载输出电压是5.2~5.6和13~15V左右

网友:
我也修了一台跟你一样的,电压会抖,是19寸原5V的二极管坏了装了一个12的稳压管就好了,但是电压还是很高,输出7V,22V可以用我也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