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S0~S5信号问题

楼主(2009-07-30):
权威的版主及各位前辈:

一、请教S0、S1、S2、S3、S4、S5几个信号的具体含义;

二、在待机时,是哪几个信号在起作用?

三、按下开机键时,是哪几个信号在起作用?

肯请给讲的详细些,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你是不是说的这些?我英语不好不能帮你翻译,你自己看看吧。

网友:
S0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平常的工作状态,所有设备全开,不多说了。。。
S1   也就是Standby。这时除了通过CPU时钟控制器将CPU关闭之外,其他的部件仍然正常工作;
S2    Power Standby。这时CPU处于停止运作状态,总线时钟也被关闭,但其余的设备仍然运转;和 S1 几乎一样。
S3    Suspend to RAM。就是把系统运行中的所有资料保存不动,进入假关机。此時除了内存需要电源供电以外,其它的设备全部停止供电。
S4    Suspend to Disk。即是把 windows 内存中的资料完整的保存在HDD中。重新开机时就直接从HDD完整的读到RAM。使用这种模式,HDD一定要留出一個完整的连续的空间。
S5    Shutdown....!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mp;highlight=S0%2B
想学东西就多在里面泡泡。这些问题大部分都已经解决了的。
  还记得有一篇更详细的,CPU  内存 硬盘等 全部动作都写清楚了,忘记了 自己找找。

网友:
第一个问题,楼上已经回答,略过不谈~
第二个问题,我来说说:楼主所说的待机状态,应该是指的S5状态,即插上电源适配器而没有按开机键的时候哈,这个时候,SLP_S5#应该为高电平~
第三个问题,顺便提提:当按下开机键后,除了SLP_S5#仍保持高电平外,还依次拉高SLP_S4#、SLP_S3#和SLP_S1#,机器处于完全工作状态,也就是S0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