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双灯小口取代四灯小口的高压板

楼主(2009-07-30):
长城Z221液晶显示器
此显示器是外接电源适配器 单独的高压板和驱动板
第一次检测时是高压板坏了 由于没有配件选择了更换 用一通用的四等小口高压板代换,当时正常交付客户后使用有一周的时间 高压板又坏了,仔细想了一下很有可能是通用的高压板的功率小了带不动22寸的灯管,手上又没有功率大的四等小口高压板,于是想出了一个主意,用两个双灯小口的高压板来取代四等小口的,但是心里还是没大有底,似乎以前听谁说过不能用这种方法,就上论坛来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
看下是不是高压板部队分的电压太高了,宏基的就有20V左右,直接换通用就很易坏

网友:
联想的和特普威的电压有的也是是19v左右,上12v通用高压板上一块烧一块。

网友:
你这种问题可能换二灯的还会挂的

网友:
你接双灯的只可以接两个灯管哦!

网友:
你们几个让我说什么好,都告诉你们了 这台机器的供电时外接电源适配器供电,我换通用的高压板 然后外接12V电源适配器,你们懂不懂到底,真服了 浪费我打字的时间 你们专业店好不好 我很烦的 哦

网友(2010-01-03):
LZ心情不好哦,
多人帮忙出主意还不行啊
不知道,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現在很多高壓條都可以點到19v 22寬
買的時候問清楚就不會失手了

网友:
双灯小口的高压板功率也不大,建议你还是找4灯的优质高压板。

网友:
2块双灯高压条 可以代换4灯的  但输入电压和带的液晶灯管尺寸要相同

网友:
你说的两块双灯的高压板可以代四灯的板,但功率可能不够,市面上的两灯的板一般点19寸以下的,你烧坏的四灯高压板,有两种情况,一是功率不够,二是灯管电路有问题,。前者好办换个功率大的就可以,后者麻烦要换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