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NF61SN,集成网卡不能装驱动,网吧无盘机器必须修好

楼主(2009-07-30):
是网吧的机器,另外装上一张独立网卡不能启动无盘,只能修好,网卡芯片型号是RTL8201BL,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惊叹号装不上驱动,网卡芯片换了好几个同型号的还是不行,还有网卡上面一个长方形的黑色的芯片型号是16PT8515不知道坏了会不会引响网卡,网卡这部分修得很少,就是不知道哪几个脚位到南桥,具体量那几个关键脚位,请版主帮忙看看, 非常感谢

网友:
這段時間啊,你查一下外圍電阻電容吧,還有你看看是不是你換的時候斷線瞭

网友:
直接换了 网卡芯片,装个新网卡,在久的坏的网卡上找个启动芯片安装到新的网卡上

网友:
装新网卡, 装启动芯片试了, 不行

网友:
装新网卡, 装启动芯片,要在服务器添加驱动+设置.

网友:
我的N61G的板载网卡也挂了!!

网友:
换网卡。。再找个启动芯片装上去。在进去设置好应该可以用了的。。

网友:
无盘是在服务器里装驱动呀